供电----闪断

楼主(2006-05-28):
我是河南平顶山的.我从学校到参加工作一年零六个月了,
我在厂里碰到了一个问题直到现在我还是不明白;

很多次厂里正生产(一切正常)突然机器全停了,经检查电气一切正常,送电(我们用的是DW15短路器,短电后要手动送电)设备运行正常,师傅告诉我是供电局的(闪断)我问他怎么回是他说他也忘了是怎么一回事,
有那位大虾给我解释一下,真有这会事吗,共电局到底在搞什么呀,

网友A:
那有可能你也可以先看一下和你同一条线路的有没有闪但,不然就是你断路器有问题

网友B:
这是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在线路的高压侧受到强雷电\强电磁\等影响时,供电局的高压开关会瞬时跳闸,同时会被自动重合闸装置合上,但你们厂的开关没有自动重合闸装置,所以要手动合上.我们这里更多的表现为只是灯光闪动一下,不断电.

网友C:
按照我的记忆,自动重合闸的断电时间是0.3秒.它的基本出发点是:中高压线路在它的下级线路出问题时,断开下级线路,在0.3秒时重新合闸,这时候,下级线路的故障可能已经被排除.合闸后,如果问题仍然存在,则会重新跳闸断路,时间好象是3分钟,然后强送电,如果线路还有问题,则会再跳闸断电,之后的送电,只能是人工送电.
       我不是专业人员,以上仅供参考

网友D:
是失压造成的.你厂断路器又有欠压保护,我们厂就取消此保护了.

楼主:
原来都有这现象呀

短路器是供电局按的呀,那能说改就改呀,

网友E:
3楼说的基本对。
我要说明的,不是供电局在搞什么,是线路出现了瞬发事故,重合闸保护自动动作的缘故。

网友F:
你说的这种现象很正常原因3楼,4楼解释的已经很清楚了
但如果这种现象经常出现你可以换一条线路(如果是双回路供电)

网友E:
如果老出现这种问题,应该找电力部门,要求他们检查一下线路,是否存在树障什么的

网友G:
7楼所说甚是.

楼主:
说了这么多反正不是厂里设备的问题

楼主:
7 、8所说,向这样的闪跳供电局不知道吗?

网友H:
2楼说的没错

网友I(2006-07-17):
上级电网出现故障,跳闸,同时重合闸动作合上,如果故障消失,重合闸成功,就表现为瞬间闪断

网友J:
2/3楼解释的好精彩!顶了

网友K(2006-09-03):
三,四樓精彩  加油 加油

网友L:
3,4楼讲的很对!
出现闪断,电力局只需解释一下就完事.但对造成的用户损失由谁来负责呢?无奈!

网友M:
是的.老信.无奈.但据有关法规.电力部门对供电质量是要承担责任的!

网友N:
几天前,我厂工作时碰到了一次闪断,无奈ING......

网友O:
出现闪断造成损失,你们到保险公司投保吗?有电业公司开证明,保险公司赔偿。看来你们不是老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