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28):
我所一条10KV线路在安装了高压电容器后,功率因数反而比以前低了,线路上的变压器多数都安装有无功补偿装置。

网友A:
是过度补偿吧

网友B:
线路是什么负荷,要不负荷已经补偿了.你补就多淤了,不过你可以看电流变化,才决定.

网友C:
高压电容是补偿10KV功率因数的吗?
如果是那应该是上一级变电所的事,你补偿不管用。

楼主(2006-08-04):
谢谢各位的指点,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有道理

网友F:
过度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