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伺服做曲线运动(help)

楼主(2006-05-29):
如图所示,这是在锅炉上焊接法兰盘的示意图,焊缝为圆形或椭圆形,在这个位置焊接需要x(水平)、y(垂直)、z(焊枪转角)三个方向同时运动。
请求帮助:
我应该通过那种方式达到这种焊接要求 ?
我的理解应该是两种(x、y)连续曲线,z方向转动,必须对伺服进行连续输出控制,控制方式是用脉冲+方向,还是单点触发程序段呢?
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这种曲线运动,是否需要差补计算。

楼主:
对于伺服的控制方式还不是很懂,请多多指教

楼主:
等的很着急了,大家快给方案啊,谢谢

网友A:
当然要用到插补啦,并且这种还是圆弧插补。
这里的定位可以在一个平面(X,Y)内运动,也可以在立体空间中(x,y,z)运动。看你的机械结构怎么做了。

网友B:
类似这种运动偶在锂电池激光雷射焊接X。Y轴中用过,当时运动中需要走直线和圆弧差补。
用到的控制器是小日本三菱的FX2N-20GM,不过它只能同时控制两轴。当然也可以扩展。
你可以看看相关的资料!

网友C:
价格估计比较高

网友D:
好奇,问一下
你用什么来焊,气体保护焊吗
如果是,你能保证焊接质量吗,因为我们知道锅炉是压力容器.

楼主:
有没有专用的曲线控制器

网友D:
个人以为,这东东的电器控制不是难点,
关键应该在于机械的设计和焊接质量的保证.
机械方面:
如果只是焊枪运动的话,焊枪头应该不是X,Y,Z三个方向,还应该有旋转方向.即四轴联动.
已经算上一个机器人了.
如果,焊枪与焊接件同时运动,只怕更为复杂.

楼主:
是这样的,这套装置有个机械臂,带动焊枪运动,也就是说如果焊平面的话,x、y、z都不用动就能焊个圆。
焊件不动
如果焊椭圆的话,我想x、z方向需要运动,应该怎样对硬件进行选型,那位能给个合理的方案出来

网友E:
不是有卖焊接机器人/?

网友F:
我这有一款很出色的专业运动控制器--Trio,先大体介绍一下。

TRIO(翠欧)公司的发展史:
       该公司成立于1987年,公司创始人都毕业于英国帝国理工学院,是由两个人负责开发的TRIO产品,一个开发硬件,另外一个开发软件。他们在这十八年以来一直致力于TRIO产品的研究和开发。该公司为许多大型公司开发过产品,例如:英国的CT公司、美国的AMC公司、科尔模根公司、德国的伦茨、日本的安川和欧姆龙公司的部分产品等。
       该公司的产品在美国和欧洲的工业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并且多次在欧美获得了“工业设计”大奖。
       该公司的产品在2004年进入中国的市场,由于该产品的先进理念,在市场上已经得到了广大的用户的一致好评。
      该产品的应用领域十分广泛,现在已经成功的应用于以下的工业领域:医疗、半导体、纺织、物料搬运、食品加工、包装、机床、产业机械、木工机械、航天、测试、测量等等。
TRIO公司最早提出了“子板”的概念,TRIO公司已经开发出了有20余种通用及专用的子板。TRIO公司的产品可以根据用户的要求灵活多变的应用于各行各业。

TRIO产品的技术特点:
1)TRIO数字运动控制器是TRIO公司针对工业运动控制领域开发独立出来的基于微处理技术的高精密高功能的数字运动控制器,其采用32-bit的120~150MHz的DSP的最新的微处理器技术,溶合了最新的控制理论及其网络技术控制;
 2)其产品可以控制1~24个轴,全部的产品既可以控制伺服电机、步进电机、变频器、气动/液动伺服缸或者是这几种执行机构的任意组合;带有可编程控制的光电隔离的数字输入/输出和模拟输入口,可以根据用户设备的需要进行任意的选配;
 3)其产品有RS232C、RS485、USB、Ethernet、CANBus、HostLink、DeviceNet、SERCOS、ModBus、ProfiBus等通讯功能,可以采用ModBus协议直接与各种各样的触摸屏进行连接。另外,还有基于PC机总线的1~8轴的数字运动控制卡(PCI208);
4)其产品的运动控制编程语言结构类似于BASIC语言,其命令就是该运动名称的英文单词。例如:移动:MOVE,速度:SPEED,加速度:ACCEL,减速度:DECEL,比例增益:P_GAIN等等。另外,TRIO还提供ActiveX,用户可以根据设备的需要进行利用VB/VC/C++等高级语言进行二次开发;
5)TRIO提供CAD 的图形转化软件,可以把从AUTOCAD或者其他的绘图软件绘制的二维图形直接转化成运动执行命令,用户只需要根据加工的工艺要求简单的添加几个相关的运动命令就可以执行程序;
6)TRIO产品具有直线插补、圆弧插补、螺旋线插补、轮廓控制、速度时时调整、电子齿轮、电子凸轮、虚拟轴控制、仿真功能;
7)TRIO产品提供了专门应用于电子凸轮的软件,里面有常用的几种电子凸轮的图形,可以利用这些图形直接得到加工凸轮表的函数值或者其曲线的函数公式,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加工数据编写加工的凸轮曲线;
8) TRIO产品还提供了Active X控件,用户可以根据设备加工工艺的要求利用VB/VC/C++等高级语言进行二次开发,实现各种各样的要求。

其他的资料可以在我们网站上看到: www.emade.com.cn (北京意美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咨询电话:010-6554 6752

网友G:
肯定需要差补的,这种焊接叫做相惯线焊接。是焊接中一种比较复杂的技术,需要多轴的差补,不好做呀。

网友H:
恩  是相惯线   不是光有圆弧插补就可以的
控制器TRIO的不错   用这个做没问题
主要是软件问题  怎么来实现?

网友I:
我的直觉是可以完全用机械的方法实现

网友G:
用机械方法应该可以,但精度和长时间磨损可能是个问题。焊其他形状的工件就不一定可以了。要用控制器来实现,软件工作量很大。

网友A(2006-06-28):
×我只熟悉OMRON×这个可以用MC运动控制模块来完成。
不过价格蛮高,MC可以控制3轴联动,像螺旋线运动,循环卷绕等等的运动用一条指令就能完成。使用比较简单,不过性价比在这里就不高了。
杀鸡用牛刀的感觉。其它公司的产品不清楚

网友J:
20GM不行吧,只能二轴,这个是三轴同时吧!

网友K:
采用数控系统即可

网友L(2006-08-04):
Z向直线,XY平面内做圆弧插补,运动控制器可以轻松实现

问题是焊枪焊丝的进给是怎么做的,会根据这个要做补充修改

网友M:
用圆弧插补,定位模块FX2N-20GM

网友N:
我觉的还是用数控比较好,用PLC控制运算速度可能跟不上。用加工中心的那一套系统应该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