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29):
用单片机数据采集。采集的是数字信号,不过高电平为24伏。

那么当采集的时候,公共端(或高电平)是不是需要电压转换一下在连到单片机上呢???

如果是公共端与单片机连接的话还需要什么转换的吗 ????

网友A:
看你的AD采集基准设为多少了,和采集芯片有关,有可能要用到调理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