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29):
在PLC编程中,对0.1S定时器(如T0,T1,T2,T3,等等)定值时:如要设5秒时间.
        在PLC内部直接设置为K50; K50为5S,K100为10S,K70为7S依此类推;
  但是在HMI中间接设置时(如在D3501中),输入50时为50秒,输入5时为5秒.
 这是为何呢?是否要在PLC编程时或者HMI中有什么设置?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程序中是否有x10的指令?

楼主:
回2楼
程序中是没有x10的指令;
我以前应用三菱的HMI上有计算公式(在数值输入设置)对话框中;
我现在的新公司,用的是台达的HMI,但是台达的HMI上竟没有计算公式,在FX2N程序中是也没有x10的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