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6-05-29):
电热阻得信号线(屏蔽线)和电源线一起进控制箱,再通过端子到温控仪。请问怎样才能确保信号得可靠性。请各位帮帮忙!谢谢拉

楼主:
没人能帮忙吗?

网友A:
线别断,头别坏。

网友B:
屏蔽一端接地,另一端空悬,这样能保证信号不受干扰。

网友C(2010-05-17):
信号接收端屏蔽层接地,在布线上,要原理线圈类的东西,例如接触器,继电器,控制变压器。要远离有逆变的地方,例如变频器,伺服驱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