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

楼主(2006-05-29):
8根220V电热管,一点五千瓦一根。分别分到三相中。由一个接触器控制。该接触器怎样选择?

网友A:
你不是电工也没有关系,你是菜鸟也没有人把你拿来杀了吃,起码我不会。所以不要说菜鸟,太难听。
我建议你用三个接触器,三个用一个接触器。二个用一个接触器,星形接法。电热管是纯阻性负载,断开时火花大,很容易烧触点,最好是用固态继电器。选电流的2.5倍最好。虽然有人会说太大了,但是你用了就知道了,2.5比1.5要好得多。接触器选用7.5KW的。要用正品,要不然你过不了几天就要换一个。

楼主:
谢谢楼上的指点。能把选择接触器的算法说的详细点吗?

网友B:
我这里用32A的交流接触器,还要经常换.

网友C:
你可以用可控硅啊,相关资料多的是.(电子报).

网友D(2007-05-07):
我们是杭州市集成科技有限公司,专业生产固态继电器的厂家,质量可靠,品种齐全,欢迎选购,袁克军,0571-57109910,0571-57109810,13967134591,商祺.
质量永远第一

网友E:
二楼是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