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29):
是这样的:前段时间它一直工作稳定,周围环境也没什么变化,但最近总现这样的现象,就是它的输出点全部或部分突然全部断开然后隔0.1秒左右又全部接通如此反复,让输出继电器发出很响的动作声响,然而它的输入点却是工作正常,输入点工作正常而输出点混乱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而且最容易出现这个问题的是动作最频繁的那几个输出点,目前还没查出原因,请大家指点!

网友A:
看看程序是不是有误触发的地方!

楼主:
程序好象也没什么问题,现在这两天又好了,
但是可能过几天又会出现,出现好几次了!

网友B:
硬件故障;

网友C:
换一个PLC试试吧

楼主:
谢谢大家,请问事除了更换还有别的方法吗?
还有就是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呢?

网友D:
有可能瞬间失电:某个设备启动造成PLC或输入供电电压下降,PLC程序输出终断.
查一下是否有大设备影响PLC供电,输入电路供电,PLC的DC24V输出是否使用,如用了重点查可能就是它的负载大了.
我不认为PLC有问题.

网友E(2006-08-02):
PLC晶振坏了,

网友F:
24VDC有没有短路现象

网友G:
我来分析下: 一:你可以看PLC面板上的LED批示灯,是亮,是灭,还是闪烁,再查相关手册;
                二:用电脑通过外围端口用软件进行内存监测,再对应程序和一些出错标志位具体的逐步分析.
       三:个人认为是程序和环境造成,要不就是CPU坏了~~~!!

网友H:
OMRON CPM1A在环境温度较高时我见过这种情况,你用个大风扇吹它试试

网友I:
我认为CPU坏的可能性很小.

网友J:
会不会周边有干扰

网友K:
我以前也碰到这种现象, 原因是程序里直接用mov指令将数据输出到输出点上, 因为PLC程序是循环执行,所以每次执行都将重新刷新状态,所以导致这种现象

网友L:
输出加HH54P继电器

楼主:
上面这位大哥,说输出加HH54P继电器是什么意思?
我还没有用过不太清楚原因,
能不能说的详细点?多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K:
我以前也碰到这种现象, 原因是程序里直接用mov指令将数据输出到输出点上, 因为PLC程序是循环执行,所以每次执行都将重新刷新状态,所以导致这种现象
???
程序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上面这位大哥,说输出加HH54P继电器是什么意思?
我还没有用过不太清楚原因,
能不能说的详细点?多谢!!!
加中继.不是这个问题.我建议你加段程序,监测是否有断电现象.
LD 25315
LD 25314
CNT XXXX
     #1000
可用上段程序试一下.

网友M:
引用 网友F:
24VDC有没有短路现象

应该不是PLC问题,可能是输出负载处存在24V与地瞬间短路的现象。

网友J:
更换PLC电源试试

网友N:
看看决定输出的输入点的信号是否有干扰?我以前碰过类似的问题:就一个按钮,并没有触发。连线到PLC距离有20M。一开机,对应输出点无缘无故疯了似的乱跳,搞的外接的接触器疯狂吸合。把线从线槽里拿到外面就又好了,放回去又好了。查了一天,后来用示波器发现有杂波,换了根屏蔽线搞定。

楼主:
谢谢感觉你说的很接近事实,
我这边也是几个电柜放在一起,不过按钮并不远,
奇怪的是最近一段时间它也没什么事了,
真不明白,,,,,,,,,,,,,,让它给玩晕了!

网友O:
有电源
接触不良的问题

网友P:
换一块输出模块试下,就可以判断是硬件故障还是软件故障了!

网友Q(2006-09-07):
引用 网友M:
引用 网友F:
24VDC有没有短路现象

应该不是PLC问题,可能是输出负载处存在24V与地瞬间短路的现象。

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