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6-05-29):
我厂有一设备(清洗线)   plc控制
  有一机械手臂 把料放入清洗巢内 向左不能移动????
但是 手臂上升到顶时(不往下放料时)向左右能移动    其余硬件全是好的

网友A:
一看又可能是要毕业设计的了,超声清洗机一般毕业设计程序里面没有向下后也能左右移动的。如果是正真的生产线,以前是好的,而现在不行了,这种情况应该是下行程出了问题。或者是自动程序上和某一个点接触不是很好,正常情况程序不会有问题。应该还是硬件不好。仔细找找。

楼主:
谢谢  我已经搞定了 是plc程序不对照成下一步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