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29):
请求变频器实现正反转的短子接法和参数设置,19号短子要接吗?
谢谢了!!!!!

楼主:
高手帮忙啊~~~~~~~~~

网友A:
找使用手册看看!

网友B:
不知道你说的是那家的变频器

楼主:
是DANFOSS的,错了,谢谢大家啊

网友C:
端子接线就3个,1个公用,另2个分别和公用端控制正反,你没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