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29):
我们这有一台电焊机空载时反转,而焊东西时电表正转,也不知是怎么一回事

楼主:
求救
怎么没人理我呀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也想知道,但我想知道的人一般都不会说.(要么你的电表已经有人搞过鬼了)

网友B:
不会吧,有这种事.

网友C:
这事很正常啊,我们厂里以前在做工程时,就有外来安装单位用这种方法偷电的.

楼主:
谁能告诉我这是怎么一回事呀

网友D:
单相还是三相电源?

网友E:
有这种事,把结果告诉我.

楼主:
380V的,是什么原因呀?

网友F:
国际难题!现在暂时是解决不了的,你用的电焊机一定是用的是两根相线(380V)吧!!!!

网友G:
应该是短时间的吧

网友H:
不会我也想知道啊 !怎么回事

网友I:
你的电表是三相两元件的吧?
电焊机接上后移相了。
换一个三相三元件的表就可以了

网友J:
这个问题我也没遇见过!有那位朋友知道不妨说出来.也让小弟们开开眼

网友K(2006-07-09):
这个表反转,另一个表就转得快,二个加起来还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