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29):
我们公司是日本公司,最近进了几台日本旧设备,在此向各位求助:
1.额定电压220V的电机能否改为380V,是不是只要将三角形接法改为星形接法就可以了。
2.三相220V的变频器能否改为380V,如果不行的话该变频器在国内还有什么利用价值?还能卖多少钱?(富士电机7.5kw、11kw)

网友A:
第一个问题可以,第二个问题不懂

网友B:
第一个问题可以,但是日本好像是60HZ吧?额定转速下降了;第二个,不行

网友C:
第一个问题我试过没多大的问题 ,就是转述要慢点 。如果设备要求不太高的话可以的 。第二个问题应该不可以,  我也不太明白。价格嘛你可以在交易网上请大家给你评估
-----------------------------------------------------------------------------------------------------------------------------
请教哪位大虾指教。谢谢!

网友D:
第一个应该可以,
第二个你调一下电极频率,试一下(升频)

网友E:
第一个问题也不一定都能改比如一些进口电机110/220。角/星就不能
第二个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