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29):
今天遇到个问题,设备长期停用,要恢复时发现一个问题,请各位帮忙解决。
PLC有八个输入输出插口,发现第四个插槽中的输出单元的点在程序中全部消失,软件显示PLC  I/O地址故障,发现I/O插槽地址被修改,但我无法将改好的I/O表传输到PLC中。

网友A:
1)
CPU TYPE ?
2)
ALL IO UNIT TYPE  LIST ?

网友B:
后面模块具体的配置?

楼主:
cpu type: C200H    Omron
I/O type: ID212/OD212
基板是8插槽的,具体配置是I,I,O,O,O,I,I,I
使用软件读取程序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发现只要一联线就会提示PLC有错误,查看错误日志显示:
错误代码---0X00E0
状态---致命
详细内容---IO设定错误

检查后发现IO设定已经被修改,只设定了前四个插口
我感到很奇怪的就是,我更改了IO表后却无法传输到PLC

网友A:
C200H CPU01對不?連CPU都說不清楚!
1)
用KEYBOOD去初始化IO TABLE。確定您的記憶卡可存取!
2)
若失敗依然;IO損壞或底板損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