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29):
看到很多人都在说模拟量,小弟的书上怎么都是关于指令的介绍,没有看到什么模拟量啊!!!希望高手指点下,那模拟量究竟是什么东东,是否有关于它的某些指令。谢谢

楼主:
哦,是plc的问题,小弟用的是三菱fx2n

网友A:
PLC主机只能接受数字开关量的信号;
模拟量可以测试或输出0~10V或4~20mA的模拟信号;
FX2N需另外配A/D或D/A模块才能使用模拟量;

楼主:
谢谢了,我还想具体了解一下关于模拟量的使用情况和场所,楼上有方面的资料么??

网友B:
对温度、电压、电流等,进行检测控制时,就需要这些模块。

网友C:
谁能给几个模拟量编程的例子啊.
flyingyoung

网友D:
查一下FROM TO命令,PLC主要通过这两个令来与特殊模块通讯的。

网友E(2007-12-08):
发点模拟量编程实例

网友F:
编程手册上有例子

网友G:
[mov U0\G11 D5000]  \\将第0个卡件的第一个通道数字转到D5000(0-4000,这个在参数 里设置)
[D* D5000 K100 D5002]
[D/ D5002 K4000 D5004]\\ 转换结果放在D5004中
卡件手册中有这内容的,而且很详尽,我觉得不必买书店里的书了,写书的没有几个真正写的好,多数是一些只谈皮毛的东西,下载手册足够学
不过这只是我的个人看法
相信在网上互相学习是个不错的方法

网友H:
到书店去买一本关于PLC的书,有很多是以三菱为例的,书上面写得还是较详细的.

网友I(2008-01-15):
搞一本特殊功能模组的书里面有介绍
,我现在也刚接触458585280QQ

网友J(2008-02-28):
模拟量是通过模块采集信号,再在PLC内部编程才能转换成数字量给CPU进行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