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30):
变频恒压供水电路中是否还用设计安装如下部件?
1、电压表
2、电流表
3、输入\出滤波器
4、输入\出电抗器
5、工频旁路.
6、定时器是安装在柜门上方便操作,还是安装在柜体内?

我目前使用的柜子(一拖一)没有前四项,但是有工频旁路,可是它似乎又没有任何作用,因为用工频的话其压力会将管路破坏,个人认为如果用工频需要安装泄压装置,如出水口。

欢迎大家讨论。谢谢!

楼主:
怎么没有人发表意见呢?

网友A:
工频旁路是没有到用的时候,当你的用水量超大时,工频就会自然用上的。

网友A:
兄弟能否将你的电路图发给哥们一份?谢谢了!zppan@126.com

网友B:
最简单的是    一个变频器+压力传感器PID控制

空开,变频器,接触器,热继电器,时间继电器,压力传感器,电流表可选,电压表可选+工频
当用水量大的时候,变频器在50HZ运行,可控制由变频跳到工频供水,因为在50HZ,变频器节不了什么能.
个人网站www.1kw.com.cn   QQ:18785677 提供图纸

网友C:
同意4楼看法.最好加上睡眠功能,节电显著.
变频器运行参数可以用通讯大方法取得数据

网友D:
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下,变频器恒压供水.是指当水的压力达到一定的时候,是变频器控制电机停止工作,还是变频器的频率会自动下降,保持一定的压力呢?
我们公司的一个供水系统是这样的,当水压达到一定值的时候,电机就会在变频器控制下自动停止,而当水压下降时,又会启动,而变频器不会自动将频率降低,要人工去调节最大上限频率才可以.我认为这样变频器根本没起到作用,直接用个接触器就可以起到这个控制作用!
望大家指教!

楼主:
那不是恒压供水哦, 你那变频器只是起到了软启动的作用了, 应该是用PID 控制,即根据压力调节输出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