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楼主(2006-05-30):
求救
需要用PLC控制5台电机的启动、停止
一个启动按扭SB2,一个停止SB3,一个紧急停止SB1,一个七段码显示器五台电机M1、M2、……M5
要求:
紧急停止SB1处于OFF时正常启动电机
第一次按SB2:ON第一台电机运行
第二次按SB2:ON第二台电机运行
第三次按SB2:ON第三台电机运行
第四次按SB2:ON第四台电机运行
第五次按SB2:ON第五台电机运行

第一次按SB3:ON第五台电机停止
第二次按SB3:ON第四台电机停止
第三次按SB3:ON第三台电机停止
第四次按SB3:ON第二台电机停止
第五次按SB3:ON第一台电机停止

在任何情况下按SB3都先是停止编号最大的气他保持状态
按SB2编号最小的先动
紧急停止SB1处于ON时所有都停,启动无效
用七段码随时显示正在运行的电机的个数

网友A:
用ALT和SEGL指令.七段码显示要占用8个输出点噢.还要DC5V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