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万表表表笔的问题

楼主(2006-05-30):
图片中这种表笔在使用中是不是要转一下,让护套与插针卡住。不回弹。
急。。。。。

网友A:
转不转都可以,但是测量方便还是要转一下的,但你用完之后还记得要放成原来的样子!保护作用,这款产品应该不便宜!表笔再配的话,就麻烦了!(表笔也不便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