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 ,S7-300下载时出错,请指点

楼主(2006-05-30):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一下载程序就提示我内存卡不足
,听师兄讲可能是下载次数太多的原因,好愁人呀!
望哪位大虾指点一下,我的实验还没有做完恩呢!5555555555555555555
这是我截的图!

网友A:
MMC卡容量不够,压缩你的MMC卡或者删除卡内无关的块,如再不行,你需要更换你的MMC的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MMC卡容量不够,压缩你的MMC卡或者删除卡内无关的块,如再不行,你需要更换你的MMC的容量
具体应该怎么做呀?我还是不太明白

网友A:
具体:
1 检查你所有程序累加的容量是否大于你MMC卡容量,如果是,那么更换MMC卡,如果不是,进入第二步
2 删除你MMC卡上无关的程序块,删除完后,压缩,具体步骤参照Step7编程手册中的<下载和上载>章节

网友B:
楼上高人,如何删除?
我知道西门子的PLC有这个毛病,下装一次,你的文件增加一些,很讨厌,可是如何删除?请告诉具体的操作,多谢。

楼主:
高人你再说明一下可以吗?我还是不太懂!

网友C:
我好像也遇到过,试试将你要下载的块先在线删除再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