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30):
哪位知道普通两相电机改变电源的频率就能提高转速吗?对电机的功率有什么影响?
也就是说用一个高频电源接到两相电机上,就可以作为高速电机用可以吗?

网友A:
两相电机?是单向还是两相?
如果是220v最好不要改变频率

楼主:
我说的就是220V的电机,比如说把一个排气扇的电机电源换成高频电源,这个排气扇就成了高速排气扇了吗?

楼主:
其实我主要是想了解一下高速电机与普通电机有什么区别,现在一些机床上用的电主轴,里面的电机就是高速电机,价格都非常高。我记得在电机的转速公式里的分子项是频率,那也就是说如果电机结构不变,改变频率就改变了转速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把普通电机提高频率不就成了高速电机了吗?

网友B:
高速电机与普通电机是不一样的。如果把高频电源接在普通电机上电机就报废了!
一点愚见!!!

网友C:
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你要知道高速电机的轴承,还有材料都不一样呀 。你说的方法我也试过,短时间可以但是对电即寿命有很大的影响。。。。。。。。
-----------------------------------------------------------------------------------------------------------------------------
欢迎大家讨论!

楼主:
那是不是说,高速电机与普通电机原理上是相同的,只是所用材料不同呢?好像不是,如果是这样的话,电主轴里的电机怎么会比普通电机贵那么多呢?

网友D:
轴承就不一样,还有平衡,散热等

网友E(2010-05-17):
楼主,你也太不专业了,交流电机只有单相和三相之分,没有两相这一说法,两相的话,一般是说电焊机的。以后多看看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