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30):
  能不能用热电偶温度变送器和224XP的内置模拟口进行数据交换。在触摸屏上显示实时温

度。

  就是用温度变送器把毫伏信号转成4--20毫安的信号,利用S7-200的224XP内置的模拟

口进行数据转换,最终是实际温度在触摸屏上显示。因为我用的热电偶离PLC太远,用热

电偶模块的话。干扰会更厉害,我的观点不知道对不对。请高手指教。

楼主:
决定用热电偶模块。EM231  7PD22

网友A(2006-07-21):
请问:你的模拟量数据值如何转换为温度值的?我用的也是224XP,显示器是TD200,用4--20mA的温度电流变送器在模拟输入口并个250欧电阻,变成1V--5V的电压输入,,模拟量数据范围6400--16000是否正确?     谢谢  急急急        请回复  hujian5499@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