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30):
改变变频器的频率输出电压是否是会变?谢谢各位

网友A:
当然会变了,从变频器V/F曲线可知,变频器的输出电压和输出频率是成正比的。

网友B:
原则上是会的!
v/f控制是根据V/F调节.
矢量和直接转矩控制并不完全按照V/F调整,而是在其基础上根据负载的变化来调节电压.

网友C:
用指针式万用表量下输出就知道了

网友D:
理论上电压不变的话就会烧电机

网友E:
几乎所有的变频器在频率改变时电压都会改变。但也有一种变频电源,可以分别调整频率和电压。

网友F:
选择V/F控制方式时时肯定会变的
因为这时V/F=常数

网友G:
首先看整流电路,目前的变频器都是二极管整流,用电容滤波,逆变元件采用IGBT等开关型器件。它们都不能对电压的幅值进行控制。所谓变频变压,变压实际上是通过面积等效原理用等幅不等宽的矩形波来“冒充”正弦波,所以,这种类型的变频器,输出电压是不变的

网友H:
[
精
]
那要是在往基频以上调时,也会变吗?

网友I(2006-06-29):
就目前的变频器而言,不论是什么控制方式,在基频以下调速,改变输出频率,输出电压必变;在基频以上调速,改变输出频率,输出电压恒定(电机的额定电压)不变。

网友J:
引用 网友K:
会变

网友J: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K:
会变
引用 网友I:
就目前的变频器而言,不论是什么控制方式,在基频以下调速,改变输出频率,输出电压必变;在基频以上调速,改变输出频率,输出电压恒定(电机的额定电压)不变。

网友L:
楼上有道理

网友M:
俺用万用表量过,会变的!

网友N:
当然变了
在50HZ下
恒转矩挑速 V/F 不变的
F变 V也就变

网友O:
50变小会,变大不会,自己看书

网友P:
选择V/F控制肯定会变。

网友Q:
只改频率不改电压,电机会过电压的,容易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