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30):
各位大哥,大姐:
        我现在在DB数据块里有一个字符串,要移往另一个DB块里

    请问,STEP7中字符串格式的数据怎么传到另一个地址,移动位置用什么命令,或者要用什么功能块转换???我用MOVE 指令好象不行的

    这个字符串还要在触摸屏上显示.需要再转换格式吗?

楼主:
哪位老大帮忙啊

网友A:
S7300里的IEC功能中,FC38 STRING_I,FC37 STRING_DI,FC39 STRING_R,这三个分别是字符串转成整数、双整、实数。调用后转来转去即可

网友B:
可以直接传送的,只是目标数据块要有相应的数据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