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30):
已经试了多次了,程序下装不了,使用5512通过MPI电缆下装不了。检测CPU默认速率是12M.我把5512(MPI)设成12M,检测正常,可是下装就提示不能达到CPU模块。,直配置CPU模块和他的通讯模块以及电源,也不能下装,我只知道欧姆龙的如果下部去,可以用手持编程器清两遍就可以了。

网友A:
你的CP5512卡和下载电缆没问题!

大力推荐: 先下载S7-400的硬件配置. 在下载的操作过程中, 你会看见 "select node address"的对话栏, 点击"view": 而后, 在"accessible nodes"框里, 你能看见下载可行的MPI或者DP端口; 接下来, 点击"update"和后续的硬件配置Download.
上面的工作, 你顺利地做完后, 就可以进行整个项目( program+hardware )的下载!

你若试成之后, 想一想为什么这样做?

网友B(2006-07-01):
你的CP5512卡和下载电缆没问题  可以试试DP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