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30):
一万伏变380的变压器,变出来的却是404伏,太高了,老是烧坏元件,请问各位大侠,有什么办法能降低电压吗?

网友A:
变压器都有自己调级的,你看看你的变压器是否调到你所要求的级数了没有呢?

网友B:
变压器的额定电压是10000/400V的,你说的404V并不高,很正常的,如果你认为电压高,可以调节分接开关到10500/400上,
不过,我不推荐你自己调,还是由电力部门的修试人员帮你调节,因为我觉得你并不熟悉电力变压器。

网友C:
根据负载调级即可,停电后调变压器上的联接级片

网友D:
首先先确定你的电压表是准的前提下:
再你的变压器的上端盖处有一个旋转部件它就可以调整电压了(一定在断电状态下操作)

网友E:
你没必要调这电压很正常,你的元件有问题.

网友F:
404v很正常,一般400----420左右.电气无所谓,电子就注意一点点.

网友G:
可以使用变压器上的调压分开关

网友H:
我们单位6000/380供电系统,低压超过430伏!变压器调节开关也到最低挡位!请问各位高手还有和办法能使电压降下来?

网友I:
老兄你要把变压器调到高挡才能使电压下降

网友J(2006-07-17):
403v不算高,如果一定要调,打开调压分接头,看在几档一般分为3个档,如果已在最高档就不能在跳了,如果在其他两档可以上跳一挡即可。

网友K:
为什么要往上跳啊?不对吧,我也遇见一个类似的问题,35kV的站用变,3个档位,37500,35000,27500,现在档位在2档,低压侧输出接近420v,应该往上还是往下跳?

网友L:
往上调,37500

网友K:
原因是什么,能给提供相关知识吗?

网友M:
看你的变压器是有载调节还是其他,有载的话就可以带电调。

网友N:
改变二次接线也可以调节电压,但输出容量会降低!

网友O:
如果是无载调压的变压器,停电后把高压侧的档位调上去就行了

网友P:
调到10500V档即可.

网友Q:
电压不算太高吧?学习一下!

网友R:
谢谢,有多了点新知识啊

网友S:
404V很正常啊,想稳定点的去装套稳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