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30):
我厂110千瓦 压缩机2005年8月进厂时经常超电流,于是在10月买进一台变频器减少负荷维持运转.但经常出现"FO"显示事故停电.近日温度高更频繁.

变频出线端与自藕变压器抽头{现已停用,二者分别控制}共同接在去压缩机的电缆上.
二者上端同接在600A空开下端,上端再经过一个600A空开连接在低压母排上.

当变频为46.8时600A空开处[用钳形电流表量]三相电流分别为163;183;183. 变频出线端217;219;219.

测量变频电流应该选择什么型号的电流表?谢谢!

楼主:
请那位明白人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首先声明我不算是个明白人,但是我也有些自己的看法.
1、压缩机没上变频时就老是过流,没有检查过到底是什么原因因起的吗?
2、变频器的最大电流是否大于压缩机的最大工作电流?
3、变频器报“FL”这个故障到底是什么样的故障?查查变频器说明书上是怎么说的。

测电流是钳表就行

楼主:
谢谢楼上

测量变频电流应该选择什么型号的电流表?谢谢!

网友B:
你用的是什么牌子的.变频器上不是电流有显示的吗?"FL”这个故障到底是什么样的故障?查查变频器说明书上是怎么说的

网友C:
你用的哪个品牌的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