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30):
电动机运转带负荷时1KW等于多少A?
忘师傅指点

网友A:
那种电机?

网友B:
要看是哪种电机喽!就像380V的异步电机,一个千瓦两安培,好像有个电工口诀,可以到网上去查查!

网友C:
380v 2A      220V 5A

网友D:
楼上说的对

网友E:
我看也是哦!

网友F:
应该看看电动机所带的负载多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