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31):
[]
我现在这边有个schneider的变频器,控制一个搅拌器的电机。

现在发现一个棘手的问题,我电机的参数,90kW,171A,380V,1485rpm

当控制的电机全速运行,变频器和电机一切正常。

但是当电机以5rpm或者10rpm的速度运行时,变频器上面显示频率低且非常不稳定,

电机的电流最高到240A,然后电机过载就自动跳掉了

问问高手,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吗,谢谢

我这个电机工作状态需要非常低速的运行

楼主:
忘记说了,变频器在400V最高额定电流是172A

网友A:
首先如果变频器的最高电流是172的话,那么你的变频器应该该是选小了.
而且电机需要低速运行,变频器本身在低速下速度和转矩都会有的脉动(尤其是转矩).即使加入测速设备也不一定满足你的要求.而且电机散热风扇如果不是独立电源的话,电机在低速下的散热也是个很大的问题.
另外,电机转速很低到什么程度?

楼主:
谢谢了,因为我这个搅拌器电机要求要在5 rpm的转速下运行,那个时候频率和转速抖动的厉害,不能稳定;安装您的说法,我应该我是不是

1。换一个大一点容量的变频器,能否告诉计算公式呢

2。 是不是需要单独供电给电机散热风扇。

3。还有其他的方法吗

谢谢了

网友A:
现如今已经不是变频器容量的问题了.而是速度太低了,在这么低的速度下,变频器很难保证电机转速和转矩的稳定.至于加测速环节能不能实现,我不敢保证.你可以向变频器的厂家咨询一下能不能实现.
像这种场合一般都是要加减速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如今已经不是变频器容量的问题了.而是速度太低了,在这么低的速度下,变频器很难保证电机转速和转矩的稳定.至于加测速环节能不能实现,我不敢保证.你可以向变频器的厂家咨询一下能不能实现.
像这种场合一般都是要加减速箱的

再问一下,加减速箱的作用是什么呢,谢谢

网友A:
晕!又是涉及到原理的东西.
简单来说就在电机和负载之间加入的中间环节,其能够将电机转速按自身比例降低后输出到负载上,而且对转矩的传输没有影响.

网友B:
资料书上说:
连续运行的场所
变频器额定电流选择是大于等于1.05~1.1电机额定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晕!又是涉及到原理的东西.
简单来说就在电机和负载之间加入的中间环节,其能够将电机转速按自身比例降低后输出到负载上,而且对转矩的传输没有影响.

这个已经加在上面了,电机和负载中间有个齿轮箱

那么看来没有其他办法,只有选择一个更大些的变频器了,对吧?

网友C:
你的5rpm是变频器的,还是搅拌器的???

加减速箱就是你的电机可以是300rpm,而搅拌器是5rpm,减速比大了点,有损耗,

正常变频器工作在5HZ,就属低频运行了,你这也太低了吧

网友D:
不是变频器容量的问题了.
这是变频器厂家技术高低的问题了,
不是选择变频器容量大小的问题,而是选择变频器生产厂家的问题了
不少变频器都存在这个问题,华为原来做的不错
我看过他的输出波形

楼主:
确实现在是5rpmgear box的速度,生产要求转速非常慢

输出的频率在3Hz上下,如果负载增加一些,频率非常不稳定,1~3Hz抖动

电机电流抖动也非常厉害,最高超过150%额定电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晕!又是涉及到原理的东西.
 简单来说就在电机和负载之间加入的中间环节,其能够将电机转速按自身比例降低后输出到负载上,而且对转矩的传输没有影响.

这个已经加在上面了,电机和负载中间有个齿轮箱

那么看来没有其他办法,只有选择一个更大些的变频器了,对吧?

如果要改的话,那么变频器肯定是要大选的,用变频器这个"大马"拉搅拌器这个"小车",而且最好加入编码器之类的东西,能够减少转速的脉动.最后,以为我对这个品牌的变频器性能不熟悉,你最好向其服务部门咨询一下,他们的变频器能否做到你们所要的效果.

网友D:
输出的频率在3Hz上下,如果负载增加一些,频率非常不稳定,1~3Hz抖动

电机电流抖动也非常厉害,最高超过150%额定电流

你可以测电机空载和满载时,变频器输出电流是否都抖动,判断是变频器本身的原因,还是你选的容量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出的频率在3Hz上下,如果负载增加一些,频率非常不稳定,1~3Hz抖动

电机电流抖动也非常厉害,最高超过150%额定电流

你可以测电机空载和满载时,变频器输出电流是否都抖动,判断是变频器本身的原因,还是你选的容量太小了

已经测试过了,在电机满载额定频率运行下,都正常
就是在低速低频的时候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A:
空载的时候也抖?那么这个变频器也太差了,不会选的是标量的吧?!

楼主:
没有,低速低频是在带负载情况
空载没有试过

网友D:
试一下空载,有的变频器在50HZ时是很正常的
而在低频输出电流有些抖动

网友D:
测一下0.5-10HZ之间的输出电流波形

网友D:
根据你测试的结果,判断你是换变频器还是增大容量

我估计是变频器本身的问题
低频时变频器的软件有问题
很难解决的,厂家肯定知道

网友E:
一般的变频器要工作在20HZ以上才比较合适

网友F:
选大一点的变频器估计效果也不是太好,还是把减速机调整一下吧

网友G:
你所需频率是太低了,抖动是勉不了的,但按道理变频器能在电压正负15%的情况下正常运转的,换个品牌是否好点

网友H:
变频器在几赫兹的频率下运行,本身散热就是个问题,一般变频器都是不允许长时间在低频下运行的.
你所说的情况最好的办法就是在电机和负载间加减速机,如果已经有的话,也得换减速比大的减速机,正常运行变频器输出3赫兹,哪个牌子的长期使用也得出问题

网友I:
不是变频器的问题,主要问题是减速机选择不当,选用个100:1的减速机应该可以,什么品牌的变频器要求那么低频长期工作也是不行的,就是不知道你主轴要求的调速范围,不过转数也应该不会太高,换减速机是解决办法

网友J:
最好的办法是加减速箱.即经济又实惠!

网友K:
把加速时间放一放,再把恒电压改一改,刊行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