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31):
各位大侠:
   小弟在编程的时候遇到几个问题,请各位高手帮帮忙,小伸下圆手啊。。
   1:s7-300的计数器只能计到999次,可是需要计上万次,小弟计划用加法指令做,请各位指点指点,最好能提供点简单的例子(LAD)
   2:s7-300的3个s-odt定时器串联使用的时候,需要将时间按()小时()分()秒的格式来显示在触摸屏上,请问下我该如何存放及转换时间格式。。
   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小弟泣谢了。。

网友A:
问题1:

解决办法 a.

    A     #RST   // 计数器清零命令!
     JC    _002

     A     #FPFN  // 若#FPFN=1, 是上升沿信号; 若#FPFN=0, 是下降沿信号!
     JC    _FP

     A     #FLAG[3]
     FN    #FLAG[1]
     JC    _001
     BE

_FP:  A     #FLAG[3]
     FP    #FLAG[1]
     JC    _001
     BE

_001: CLR
     L     #COUNT
     +     1
     T     #COUNT

     L     #COUNT    // 工件的实际数!
     L     #SV          // 工件的设定数!

     >=I
     =     #OK         // 工件数已完成任务!

     BE

_002: CLR
     =     #RST
     =     #OK

     L     #RST_SV         // 工件的清零数设置!
     T     #COUNT         // 工件的实际数归零!

     BE

解决办法 b.

调用SFB2, 按 F1键看帮助!

楼主:
先谢谢楼上了
不过,stl好象不会哎,高手能不能用(LAD)举个例子。。。。。。。

楼主:
SFB2
好象是个计数能力更强的加减计数器。。。应该可以用谢谢了。
可是第2个问题谁能帮帮我

网友A:
问题1:
     A(
     A     #PULSE
     FP    #FLAG[1]
     JNB   _008
     L     #Workpiece
     L     1
     +I
     T     #Workpiece
     AN    OV
     SAVE
     CLR
_008: A     BR
     )
     JNB   _009
     L     #Workpiece
     T     DB1.DBW    0                // 工件的实际数显示!
_009: NOP   0

考虑到你非常喜欢 LAD, 你可以将我的 STL代码 copy到你的S7程序里, 再切换为LAD阅览吧!

楼主:
呵呵 多谢了,第一个问题我用SFB0解决了
第2个问题,我用SFB4 解决了定时器定时的问题,现在就剩下触摸屏如何将时间按()H()M()S()MS显示了,这个估计要涉及到运算的问题了 ,呵呵

网友A:
看到楼上的兄弟开始喜欢用SFB, 我感觉很欣慰!

触摸屏上的输出域, 通常不支持()H()M()S()MS显示时间倒计时!

显示()S计时, 一般都能满足客户的需要!

楼主:
呵呵,这个问题我也解决了,是通过触摸屏的宏指令编个小程序就可以按照那个格式显示了,呵呵,小有点成就感。再次谢谢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