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31):
我想用一个三凌A500系列变频器和一个远程压力表控制一台7.5KW电机控制水压
要求变频器的频率随远程压力表压力改变产生横定转矩
请各位高手帮个忙,怎么接线?变频器参数怎么设置?最好能提供一个简单的电路图

网友A:
你不是要恒定压力吗?为什么还要恒定的转矩?这本来就是一个恒压变流量的控制系统,只要是压力能满足你设定的压力就行了!我的EMAIL:rcdz1@163.com 可以探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