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

楼主(2006-05-31):
请教热电偶产生的电压怎么输出来连到别的仪器上?没见到实物,故问一下

网友A(2006-07-19):
只要你的接受仪器带接受MV功能就可以使用,并且还要给电偶提供电压

网友B:
热电偶的两接线端直接引线出来,只要仪器能测量MV信号就可以.
楼上的,请问为什么要给热电偶供电?我不是很明白.

网友C:
仪器仪表都可以直接接热电偶哦
这个到时候按照说明就可以了

网友D:
我也不明白1楼的朋友为什么要给热电偶提供电源

网友E:
2楼的,怎麽画蛇添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