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31):
变频器用在污水处理厂的多级离心鼓风机上是否节能?

注: 电机的额定转速:2963转,额定电流:232A,功率因素:0.91,电压:380V AC.

应用情况是:电机必须运行在50HZ以上,正常工作在57HZ,才能够满足要求。

运行在50HZ时,电流为100A,运行在57HZ时,电流为150A。

问,在该工况下是否节能?如何向业主阐述?

网友A:
跟本就不能节能.变频器工作的曲线是个V/F曲线,电压和频率成正比,频率可以超过50HZ,但电压只能是380V,也就是说超过50HZ,变频器工作在恒功率状态,所以说不能节能,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B(2006-08-28):
先不谈节能问题,2963*1.14=3377.82转,考虑轴承是否能够承受?

网友C:
1.14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