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31):
各位大虾,请问PRO15的编程器可以用在CPM1A的机器上吗?如果不行,CPM1A用电脑编程用什么软件?数据线哪里有卖的?谢谢。

网友A:
CPM1A的编程器可以是CQM1-PRO01-E,或者C200H-PRO27-E

网友B:
PRO15是用在C40P/60P上的,CPM1A是绝对不能使用的;
CPM1A用手编器可以用CQM1-PRO01-E或C200H-PRO27-E;

用电脑编的话需要CQM1-CIF02编程电缆;

网友C:
如果能找到AP003+CN512就可用.但这2样只有掏了,价格恐怕>>CIF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