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31):
請教﹕我現有一台OMRON CQM1H-CPU11  PLC,其存儲器型號為EEPROM ME-04K,是日本人作的程序﹐現在我修改增加了部分程序重新灌進PLC里﹐運行的是我的程序﹐可是在PLC斷電后再啟動﹐PLC里的程序又恢復到以前的程序了﹐我查了CPU和EEPROM 的DIP設置開關的 MEMORY PROTECT都是OFF的沒問題﹐請問還有什么原因使我的程序灌進去不能掉電保護呢?望不吝賜教﹗急。。。。。。。。。。

网友A:
你是把程序送到PLC的存储器还是ME-04K存储卡上?

楼主:
我是用CX-Programer 編程軟件傳送至PLC的﹐由于我對PLC的具體設置操作不熟悉﹐所以我現在沒法判斷是傳到了PLC存儲器還是ME-04K里﹐因為現在PLC正在使用生產中﹐所以暫時我不能去斷電確認﹐能告訴我這兩種方式的處理方法嗎?多謝﹗﹗﹗﹗﹗﹗﹗﹗﹗

网友B:
你的修改后的程序传到CPU内的RAM中,再上电由于DIP设置又将ME04K中的程序传给了CPU.
改DIP设置.

楼主:
我也查到是這個原因﹐但是我改變了DIP設置能阻止ME-04K里的程序上電后傳入CPU﹐這不時根本的解決辦法﹐要插掉ME-04K里的程序﹐重新寫入ME-04K里怎么操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