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31):
我工厂使用的是三相四线制,有一个车间,电源是通过变压器进入车间的三相四线制,现在从主电源上下来了四根线,接在一空气开关上,空开下接了一个水泵,使用一切正常,可现在我发现了一个问题:断开空开,水泵不通电(水泵有接零保护),把零线与水泵的接零保护线相碰,就会出现火花,而且火花还非常大,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你在检查一下线路吧!可能有短路的问题!或者是接错的地方

网友B:
兄弟,变压器接地不良.重新紧固.

网友C:
我看也是你的变压器接地不良哦!

网友D:
电源是通过变压器进入车间的三相四线制,现在从主电源上下来了四根线,接在一空气开关上,空开下接了一个水泵,使用一切正常

是不是还有其他220V设备用这根零线,而相线没用这个空开下的导致断空开时零线被断掉,一碰水泵保护接零形成回路(刚开始碰时接触不好打火)

楼主:
没有其它的220V的设备了啊!请问各位大师,除了变压器接触不良之外,还有没有其它的原固导致类似的问题产生呢?

楼主:
没有其它的220V的设备了啊!请问各位大师,除了变压器接地不良之外,还有没有其它的原固导致类似的问题产生呢

网友E:
接水泵的保护线可以看作一根地线,接地点在水泵所在位置;
变压器过来的零线,也是一根接地线,接地点在变压器位置;
两根不同位置的接地线会存在电位差,所以接在一起时会有火花出现。

楼主:
可为什么其它的车间却没有这个现象呢?

网友D:
是不是这个车间离变压器比其他车间远,而导致这个零线阻值较大而使空开一次零线母线排不是零电位,而电极接零保护是零电位。所以打火。

网友F:
电焊机的接地0线

网友G:
量一下电压有多少伏
IBM:“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
戴尔:“我最讨厌你们这样胡乱降价的了,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惠普:“实话告诉你们,惠普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Intel:“你过得了我吗?” AMD:“我想试试!”
IT业:“二十一世纪什么最贵?人才!”
联想(收购IBM后):“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Microsoft(对D版):“辛苦了,小鬼!”
甲骨文(对仁科):“我本将心照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
windows用户(对M$):“我们要的是安全,责任感。”
黑客??:“IP、IC、IQ卡,通通告诉我密码”
国资委(对电信运营企业):“有组织,无纪律!”
电信公司:“严肃点,严肃点,不许笑,我们在打劫!”

网友H:
是不是水泵的开关有一相漏电?

网友I:
同意楼上说的.我想也是这样.有电位差了.

网友J:
同意8,10楼的意见.

网友K:
还有一种最大的可能 是 变压器接地线到主接地极的引线 断 或者主接地极接地电阻太大不合格

网友L:
可能是电缆的电位差,经过了变压器的零线感应出来的电流也是可能的,

网友M:
我觉得'心许'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D:
谢谢“疑问”对我的肯定
你的那张“个性源自签名”的东东我不太喜欢,
就象有很多人不喜欢我的头像一样吧。
愿交个朋友吗?QQ598624865

网友N:
接地不良,重点检查

网友O:
哈哈 问题是电位差
哈哈 师傅别送电 我是老钱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