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

楼主(2006-05-31):
大家好!我们单位昨天装了一台M440变频器,新的,可按装完后按快速
调试的步骤输入参数到最后时,变频器就报F0001故障,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多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A:
1   当输入线中有一相接地短路时仍可继续运行。如果输出有一相接地,MICROMASTER 将跳闸,并显示故障码F0001。
2  F0001过流    原因: 电动机的功率(P0307)与变频器的功率(P0206)不对应
                             电动机电缆太长
¨                             电动机的导线短路
¨                            有接地故障
检查以下各项:
1. 电动机的功率(P0307)必须与变频器的功率(P0206)相对应。
2. 电缆的长度不得超过允许的最大值。
3. 电动机的电缆和电动机内部不得有短路或接地故障
4. 输入变频器的电动机参数必须与实际使用的电动参数相对应
5. 输入变频器的定子电阻值(P0350)必须正确无误
6. 电动机的冷却风道必须通畅,电动机不得过载

如果设定的P1121斜坡下降时间太短,就有可能导致变频器跳闸(过电流(F0001)/过电压(F0002))。

第一次用要按说明书多找找原因。
IBM:“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
戴尔:“我最讨厌你们这样胡乱降价的了,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惠普:“实话告诉你们,惠普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Intel:“你过得了我吗?” AMD:“我想试试!”
IT业:“二十一世纪什么最贵?人才!”
联想(收购IBM后):“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Microsoft(对D版):“辛苦了,小鬼!”
甲骨文(对仁科):“我本将心照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
windows用户(对M$):“我们要的是安全,责任感。”
黑客??:“IP、IC、IQ卡,通通告诉我密码”
国资委(对电信运营企业):“有组织,无纪律!”
电信公司:“严肃点,严肃点,不许笑,我们在打劫!”

网友B:
呵呵,楼上对mm440很熟。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