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31):
s7-300好像只有(S)这种写法,但如果我要指定的地址位开始的N个点被置位,我应该怎么写?

网友A:
用字节写就可以了

网友B:
叫都叫置位复位,针对的是位,根本不能在S、R指令上用字节、字、双字

网友C:
人家并没有说使用RS指令来做楼主的问题,人家的意思是向Q里填写数据来达到楼主的要求
比如: L 2#01010101
        T  QB0
这样的话 Q0.0 Q0.2 Q0.4  Q0.6被置位。

网友B:
回4楼,那就是利用MOVE指令作传送咯,讲得那么含模

网友A(2006-12-01):
同意5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