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31):
我公司烧结厂配料系统现用很简单的电磁调速电动机控制圆盘给料.大家知道电磁调速电动机的测速发电机密封不好,很容易进入铁粉.大家想想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替换电磁调速电动机,成本还不能太高.

网友A:
采用变频技术或采用绕线电机

网友B:
必须是无级调速吗?变极电极行不。
你电极多大,实在不行就用变频器吧。小功率的也就2K

楼主:
现在电机为5.5KW,他是根据"跑盘"所得的流量再调节圆盘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