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01):
我没计一种装置,主要是想利用光敏开关的信号代替脉冲信号直接指挥驱动器让步进电动机按着我的意图旋转一个固定的角度,这机设计能行吗?请大家帮我完善一下。我的邮箱地址是yengying2003@yahoo.com.cn,多谢了!

网友A:
应该可以的 拭目以待.

网友B:
你是想用光敏开关产生的脉冲信号直接驱动步进电机? 还是想设计一个步进电机控制器,按照光敏开关的信号去驱动? 如果是前者,那你的光电开关信号必须符合你所使用的步进电机的驱动方式才行. 如果是后者,那当然是做得到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