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01):
我手上的一個案子,現在有點小問題,希望大家給點提示!在此先謝過!

用一個PLC控制二個汽缸往復運動。不工作時兩個汽缸需居中停下來,4個磁監測開關,其中2個磁監測開關檢測兩個汽缸是否居中,另1個磁監測開關檢測汽缸向左運動,還有1個磁監測開關檢測汽缸向右運動。(原始狀態是兩個汽缸處於居中的位置,兩個汽缸為對項汽缸,)
動作要求:當計數器設置為1的時候,按腳踏開關後,汽缸往復動作1個回合電路即斷電,處於待命狀態;(即汽缸向左,向右,後居中停下來.)
當計數器設置為2的時候,按腳踏開關後,汽缸往復動作2個回合電路即斷電,處於待命狀態;(即汽缸向左,向右,汽缸再向左,向右 ,後居中停下來.依此類推。

現問題是:
往復運動的頻率不穩定,有時完全正常,但有時時快時慢,請問這是什麼原因?

网友A:
请把程序贴出来,否则不好分析。

网友B:
请说明你的主要问题,到底是气缸运行速度不稳定,还是运行次数不稳定。如果是气缸运行时速度不稳定,这就是气缸的问题,如果运行次数不稳定,那就是计数出了问题。
一 如果是速度不稳定。
     分析:
      0 ,是不是气压不稳定,把空压机的压差调小一点;
      1,气缸是不是密封圈有问题,折开检查一下,必要时更换;
      2, 换向阀是不是灵敏,如果出现卡位现象,就只能打开一点点小口,引起流量减小,用透平 油洗一下;
     3, 是不是导轨有问题,加油,清污;
     4, 是不是负载不平衡,一边重一边轻,引起气缸活塞憋劲咬口;
     5, 是不是油雾器里面没有油,平时的保养要做好;
     6,空压机的机型是什么机?如果是往复式的,那要经常排水,油雾器要长期有油。高精度的  机器不建议使用这种空压机。
    二, 如果计数次数不稳定,这个就应该是感应开关不好,换一个开关就差不多了,PLC不会出问题,我看主要还是机械上的原因多一点了。
   如果以上还不能解决,我建议你把机器运到我这里来,我来修,不过这就要收费了。

楼主:
主要是速度問題,有時有停頓的感覺.有時完全正常,請高手再指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