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01):
高手请指点,我做一个直流12v电机控制的小型plc该怎么做?投资大概多少,具体该怎么做啊

网友A:
请问要电机如何工作?

楼主:
谢谢!!!直流电机是用来控制油门的,需要精度高些,根据电机两端子电压差来使电机转动,从而带动油门线,改变油门大小,实现发动机转速精确变化。

网友B:
你要实现有级调速还是无级调速?

楼主:
无级调速啊

网友C:
直流电机应该达不到你的要求

用小的伺服电机吧,锅炉控制上有过类似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