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01):
各位大哥,小弟第一次接触流量计,看了说明书后,还是不知道流量积算仪的仪表系数如何设置K的值?K值是怎样得出的!望大哥赐教!谢谢!

楼主:
没人说话呀,在线求等啊!

网友A:
K值就是流量传感器的仪表系数。是厂家标定的时候给的。这个可不是自己随便设置的哦。我专门做流量计的,有兴趣可探讨QQ21477219

网友B:
K值厂家标定好拉的
你把哪个值按照仪表说明书设置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C:
To yogurt
    K值应该是出厂的时候就有,但可以修改的吧?爱尔美特的电磁流量计叫什么GK值吧,不知道是不是和此中所说的K 值差不多?

网友D:
K值是轻易不能动的,现在好多的厂家都设有密码。其实没有必要知道怎么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