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01):
我想用PLC来控制变频器来改变电机的转速,可是这里面的问题不太明白。

PLC是怎么控制变频器呢?
变频器要怎么选用呢?
是通过什么来控制呢?

我是用的S7-200PLC

请大吓赐教呀

网友A:
等待传说中的大虾出现

网友B:
我知道h_dan888@126.com

网友C:
加模拟输出模块;

网友D:
变频器接受4~20ma的电流信号,所以你至少要一个AO模块.S系列的PLC我没用过,我用GE的做过.

网友E:
加模拟量模块
通讯才是王道

网友F:
你用的是什么品牌的变频器呀?
如果是松下或者三菱的变频器,就可以使用多功能端子SW1,SW2,SW3,可以设定88个不同频率的速度,,具体可以看看变频器的说明书!

网友F:
更正一下是8个速度

网友G:
可直接采用通讯控制,我们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H(2006-08-24):
本人也想用通信方式控制变频器
望那位大虾赐教! QQ:461143836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可直接采用通讯控制,我们就是这么做的
这位大哥说的能不能说实在点?是怎么样来实现的呢?

网友J:
大大们能详细的说下不?

网友K(2006-11-22):
用通讯方式吧

网友L(2008-09-05):
我通过过PLC的PWM输出功能转换成0-5v或0-10v控制变频器,效果不错。

网友M:
可以加一个数模转换模块通过PLC给出些参数转换成电压信号达到调速的目的。
也可以通过通信模块将PLC和变频器直接通讯,

网友N:
扩展一个A/D和D/A模块变频器信号可以是0-10v 0-5v 4-20ma 而这些信号plc都可提供把设置成其中一个信号即可

网友N:
也可以采用通信口,采用通信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