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01):
有一个油站,油泵为2.2KW,有两个电双控液压缸一个为水平夹紧一个竖直冲压的.要求设计电路实现以下四步1.加紧2,下压3,提起4,松开.要求有自动手动功能,急停保护.列出材料清单.分别用继电器和PLC实现.
看似简单,其实能做出来的就是高手.希望各位师兄能不吝赐教.
我的邮箱wangliqi123@126.com

网友A:
你是不是不会做啊

网友B:
比如用simens s-200嘛,自带的8输入和8输出,用松下四点继电器,输入:1:急停; 2:四个操作动作;液压缸我到是没有用过,但我想和气压应该是相似的道理吧,输出:加紧,下压,提起,松开吧,基本上准备就这么些吧,望各位高手指教啊

网友C:
很简单的呀,自己不会做,也不能用这种方法请教吧

网友B:
各抒己见嘛,那该怎么请教阿??你教我??莫名其妙

网友D:
这个需要有光电开关才行吧,那提起那一步要提多高,要有个限位,下压也是的,夹紧和松开我想也得用,不然压力高了会损坏液压系统,也就是说,用四个光电开关来完成四个步骤的转换,这样自动就可以实现了,手动就不用说了吧?在设计方案时可以用个旋钮一边是自动一边是手动。

网友E:
很简单的呀

网友F:
用接近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