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难题

楼主(2006-06-01):
各位高手好!为何三菱PLC的程序不能被考出。只要一考它的程序,PLC内的程序就没了,甚至有的不敢去解密。要怎样才能安全的被考出?请高手指教!

网友A:
不行就再编程吧;
如果不是你的操作问题的话,估计是你的PLC被做了加密程序;

网友B:
我想也是这样的.呵呵.不然不可能的.2N的我总的考来考去的,可没碰到顶楼所说的那种事.我是电梯行业的.我的QQ531658726

网友C:
支持三楼的朋友,怎么会有问题呢?

网友D(2008-11-28):
三菱fx2n系列PLC不运行怎么办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三菱fx2n系列PLC不运行怎么办
不运行有多种可能
你应该把你现在的具体现象描述下,这样好判断些

网友A:
如果运行信号开关是在RUN上,PLC只有电源灯亮的话,肯定是PLC有问题了;
如果报警灯也亮可能是程序问题;

网友F:
加过密的程序是不能拷出来的,如果错点了其他项目程序可能被清除。不要指望拷出的程序能帮到你。而自己编出同样效果的程序是一辈子受用的。

网友G:
在有上传操作时自动清除程序?三菱的PLCA有这么强大的功能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在有上传操作时自动清除程序?三菱的PLCA有这么强大的功能么?
到目前为止我没见到过,也没听说过
三菱的宣传资料里也没提及过
如果有这功能肯定会当成一个卖点宣传了
就像FX3U出来时,推广时会宣传不能解密

网友D:
是的运行信号开关是在RUN上,PLC只有电源灯亮。
请教怎么解决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是的运行信号开关是在RUN上,PLC只有电源灯亮。
请教怎么解决
之前是这样的吗,还是突然这样了,程序是自已做的吗?
如果是别人做的,突然这样了,有可能是程序中把这PLC停止了
还有一种肯能是PLC确实坏了,把PLC里程序先读出来保存,用过简单的小程序试下PLC是不是好的。

网友H:
你下载程序时是用软件停的PLC,写完后没有再按运行。否则PLC坏了。

网友A:
开关放在RUN上,只有POWER灯亮,连报警也没有的话,直接送修吧;
PLC硬件的问题;

网友I:
问题过于笼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