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松下A/D怎么接!

楼主(2006-06-01):
我用松下的PLC,我有6个模拟量要接入,用哪个A/D 转换器。

网友A:
PLC用的是哪种?FP0?FP1?还是。。。。。。

网友B:
你要看看是啥信号,电压、电流等等。
看说明书,懒得很!
专业橡胶硫化机维修、电路改造;
IMD设备开发、技术支持;
http://www.szcontro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