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01):
[求助]WinCC做监控界面时的小问题
1.我在用西门子公司的工控组态软件WinCC做监控界面时,想要对归档数据进行在线趋势和在线表格的显示。可是当我把归档设置好,变量也连接好之后,趋势图上没有显示出趋势,显示的是一句话“未到数据服务器的连接”,而在线表格也没有显示。(数据库我用的SQL Server2000 英文版)
2.还有,我做的模拟量报警,当与变量连接好之后,即使变量超过我设置的上限值和下限值,也没有报警显示。

网友A:
你的wincc如果是英文版的,就不能有中文出现。否则归档就不好用。

楼主:
谢谢你!
可我的WinCC是中文版的,那就是不能有英文出现了吗?连变量名也不能是英文的吗?

网友B:
你是用脚本做的吗,你QQ是多少,我的QQ:248665032

网友C:
1。项目名以及项目保存路径中不能包含中文字符。
2。你的报警运行系统没有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