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01):
三菱变频器的上下限频率和高中低速度的设定有联系吗?
变频器是以哪种设置运行呢?或者说哪种优先?

网友A:
当然有关系。下限频率,也就是最低频率,给定频率必须高于下限频率才能运行。上限频率也就是最高运行频率,比如50HZ,即使给定60HZ,变频器也运行在50HZ。高中低速,应在上下频率之间设置。
至于变频器是以哪种设置运行,看看PR79就知道了。

楼主:
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下,变频器恒压供水.是指当水的压力达到一定的时候,是变频器控制电机停止工作,还是变频器的频率会自动下降,保持一定的压力呢?
我们公司的一个供水系统是这样的,当水压达到一定值的时候,电机就会在变频器控制下自动停止,而当水压下降时,又会启动,而变频器不会自动将频率降低,要人工去调节最大上限频率才可以.我认为这样变频器根本没起到作用,直接用个接触器就可以起到这个控制作用!
望大家指教!

网友B:
它有休眠功能,一般不会出现这种现象,把参数重新设置一下.我是国产变频器的生产厂家,有疑问可以咨询13661879930

网友C:
那是要人工调整上下限频率啥!
你可以改用PID控制啥!
不就自动了吗?

网友D(2006-09-06):
三菱500变频器如何设置数值?

网友E:
二楼,所谓恒压就是保持一定的压力,变频器是不会停的

网友F:
我有个问题想请教大家,变频器有用于很多种的,有F740,A740,E540.....等等,这些有什么区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