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脑的问题

楼主(2006-06-01):
前一段时间在网上看到一个卖二手电脑的说笔记本的CPU1.4G相当台式机2.8G的速度,1.5G的相当台式机的3.0G速度,我用1.5G的笔记本和2.13G台式机作比较发现无论是 上网还是打游戏都是笔记本的快些,这是否说明上面的说法是正确的?

网友A:
晕倒
配置相同则性能相同
电脑性能不完全取决于CPU的频率

网友B:
笔记本的CPU二级缓存是比台式机的要大的多;

网友C:
好大的一个奸商啊!
我就不信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条件下,1.5能比3.0快!这简直是想让牛上天嘛!
电脑的速度与好多方面都相关,例如:CPU频率和缓寸,内存大小合速度,显卡的显存和频率,还有安装的软件多少等等.

网友D:
应该是笔记本的整合度比台式机强。
一种笔记本只用考虑本身自用的硬件,不用太考虑兼容性。
就像定做和到商店买大众的衣服类似。

网友E:
胡说!我用过从1.6G到2.66G的好多种笔记本,HP和IBM的,可是没有一台机的性能起过同等级的品牌机.

网友B:
不需要移动也不考虑用电量及占用空间的话,当然用台式机;
你用6000元配一台笔记本与6000元配的台式机比较一下,肯定差的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