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01):
测量变频电流应该选择什么型号的电流表?谢谢!

网友A:
使用指针式钳型表或采用霍耳电流传感器

网友B:
电磁式仪表

网友C:
50Hz还可以,频率大范围的变化,就不行了。需要自己对波形做真有效值的处理才行。否则误差很大。

理想的检测方案:高频霍尔电流传感器(闭环形式的)+单片机系统。既可组成高精度的交流电流检测仪器,可以检测电量参数。如电流真有效值、交流电压、功率、功率因数、有功功率、无功功率、视在功率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