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6-01):
PLC程序失败率是怎么回事?请教!

楼主:
不好意思,刚刚没把情况说清楚,现在补充。
是这样的,我们公司的清洗机的机械手是用三菱PLC控制的,其中一个机械手用于抓起烘干箱的挂蓝,按正常的的设计,应该是烘干一次后,机械手就将挂蓝抓起。但一天就会有那么两次,在烘了一次以后,机械手将挂蓝转起,但向上走到三分之一的时候就停在那,等到再烘一次以后,再将挂蓝抓起放到另外个箱里面,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
是不是程序运行中的失败率?

网友A:
是不是你的外部线路有故障存在,你先查一下外部线路.程序好像不太有什么问题.看看先你.

网友B:
程序出错的概论很少,好好查一下外部电路;

网友A:
问题查到了没?